[经验分享] TVS和ESD那些事儿

楼主(2025-08-20):
一、过压脉冲及标准过压脉冲如ESD和浪涌会对半导体器件产生不利影响,如导致绝缘击穿、功能停止或元件劣化。
现在对于过压脉冲称呼可能比较笼统了,实际上可以按照电压脉冲产生原因进行分类,不同冲击其脉冲宽度和电压是不同的。

ESD:ESD是当具有累积正负电荷的物体(电介质)接触或接近时发生的放电现象,通常为高达几KV的纳秒级短脉冲。

测试波形要求:

CDM(Charged Device Model),充电设备模型;模拟带电隔离设备在组装过程中接触到电路板时可能发生的放电。

一般分级如下:

测试波形要求:

雷电浪涌:雷击浪涌可分为直接雷击浪涌和感应雷击浪涌。直接类是指雷电直接击中时产生的浪涌,感应类是闪电产生的电磁脉冲感应的浪涌。
开关浪涌:开关浪涌是当开关、继电器、电机或其他设备打开或关闭时由电路或布线的突然电流变化和电感或电容引起的瞬态过电压,一般是ns级到ms级的长脉冲。
IEC61000-4-2模拟的HBM的ESD系统级测试使用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两种:
  • contact:测试当人直接接触系统或设备的裸漏金属表面时可能发生的放电;
  • air:当系统或设备表面涂有树脂或其他涂层材料时,通过空气层测试DUT和放电枪之间可能发生的放电。

接触放电波形特点:

一般我司产品ESD要求过contact±8KV/air±15KV,物联网模组一般要求要过CE认证contact±4KV/air±8KV。
有一条关于晶体管缩放的定律,其中规定将晶体管尺寸缩放到1/m,其面积减少到1/㎡,功耗减少到1/m,电路延迟减少到1/m。
由于工艺规模缩小和掺杂浓度越来越高,半导体器件对ESD损坏的免疫力越来越低,如果不采取对策电子设备很容易因ESD而退化和损坏。
TVS二极管分为单向和双向,其电路符号如下:

单向一般反向并联于直流供电电路中,双向TVS二极管一般用于交流电路中,如插拔、雷击、长距离传输等场合。
电路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当电路出现过电压并达到TVS二极管击穿电压时,TVS二极管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分流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
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二极管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我们先来剖析下TVS管的参数指标:

VESD:规格书里面都会描述能过的IEC 61000-4-2的contact和air标准,如±8KV/±15KV。
Ppk:Peak Pulse Power;峰值脉冲功率,在 ESD 保护二极管本身损坏之前可以分流的最大浪涌功率峰值脉冲功率。一般使用 8/20 μs 脉冲波形测量(8/20 μs 表示波形上升到 100% 需要 8 μs,从 100% 下降到 50% 需要 20 μs)。
IPP:Maximum Reverse Peak Pulse Current;峰值脉冲电流,在ESD保护二极管本身损坏之前可以分流的峰值脉冲电流,IPP越大TVS管性能越好。
VRWM :Working Peak Reverse Voltage;反向工作峰值电压, TVS二极管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TVS二极管劣化或损坏状态下,达到的最大的直流电压或交流峰值电压。在VRWM下,TVS二极管是不工作的,不导通,仅流过规定的漏电流。
IR:Maximum reverse leakage current;最大反向漏电流,亦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TVS二极管的最大电流,其值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的。
VC:Clampling voltage;钳位电压,施加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IPP时,TVS二极管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此值越小越好。
VBR:Breakdown Voltage;击穿电压,是TVS管的最小雪崩电压。指在V-I特性曲线上,在规定的脉冲直流电流IT或接近发生雪崩的电流条件(通常1mA)下测得TVS两端的电压。
IT:Test Current;测试电流,一般定义为1mA,因器件而异。
IF:Forward Current;正向电流。
Tj:Junction Temperature;结温,ESD 保护二极管可以工作而不会降级或自损坏的最大结温。
Tstg:Storage Temperature;存储温度,ESD保护二极管在不施加电压的情况下可以储存和运输的环境温度范围
CT:Total Capacitance;等效电容,当在指定的反向电压和频率下施加小信号时,二极管端子上的等效电容。总电容是二极管的结电容与其封装的寄生电容之和。结电容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而减少。
RDYN:Dtnamic Resistance;动态电阻,动态电阻是当导致击穿的反向电压施加到 ESD 保护二极管时,VF-IF 曲线上两个指定高电流点处的电流斜率(电阻值)。
四、TVS二极管的应用基于前文应充分考虑到产品会遇到的过压脉冲的类型来选用ESD二极管、齐纳二极管还是RC电路。

对于接近DC的ms级以上过压脉冲很难用ESD保护二极管进行保护,此时齐纳二极管能提供精准的稳压更为合适。
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去选用TVS管:
2).VBR一般要比VRWM高10%~15%,要注意当TVS管两端电压接近VBR时,漏电流加大,如果信号接近VBR其波形可能会因为漏电流而失真:

3).ESD管和浪涌管的静电防护等级要大于产品本身要求的防护等级,一般规格书里面都会写。
6).选择较低的结电容CT的管子,当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不导通,其p-n结界面处存在的耗尽区在电气上会充当一个等效电容:

如果保护二极管应用到信号线上,要考虑信号的频率,特别是通信接口的保护要选取低CT的管子。
因为具有较大电容的二极管会引入更高的插入损耗,无法跟踪信号速度的变化:

板级要注意PCB的布局,如果布局不好即使具有高性能的TVS管也无法提供足够好的保护。
因为ESD脉冲遵循低阻抗路径,考虑到电路走线电感,从连接器发出的走线分叉成两条路径后需要注意通向TVS管和DUP的走线长度:

如果TVS管路径有较大电感,则ESD能量大多注入DUP,对于上图不同TVS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TVS管靠近连接器放置时,第一个峰值电压比靠近DUP放置的情况低近10V:

此外电磁感应或电容耦合效应会导致ESD脉冲从连接到外部世界的连接器传播到内部线路,从连接器到 ESD 保护二极管的电路板走线段容易受到 ESD 的影响。所以尽量不要平行布线且要做好地隔离保护:

TVS常作为ESD防护方案的一部分

网友A:
TVS二极管作为ESD防护的核心器件,其选型与应用需兼顾参数匹配、布局优化与测试验证。

网友B:
TVS 是抑制 ESD 等瞬态干扰的关键器件,而 ESD 是 TVS 的主要防护对象之一。

网友C:
所有防护器件单点接地,避免地环路引入噪声

楼主:
单极性 TVS 仅能防正向瞬态,双极性 TVS

网友D:
根据信号速度、电压、ESD等级匹配TVS参数。

网友E:
TVS二极管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当其两端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在极短时间内(10^-12秒量级)将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将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值,从而保护电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网友F:
TVS管与ESD器件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网友G:
ESD器件需更低电容以适配高速信号线,而TVS允许较高电容但强调浪涌吸收能力

网友H:
ESD 是 “静电放电现象”,TVS 是 “抑制瞬态电压的电子元件”

网友I:
ESD 是电子系统必须面对的干扰问题,而 TVS 是应对 ESD 的 “高效盾牌”。

网友J:
独立低阻抗接地层

网友K:
TVS的接地端需直接连接至主地平面,避免通过长走线接地导致钳位电压升高。

网友L:
TVS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交/直流电源、汽车电子、家用电器等领域,如保护USB接口、传感器信号线以及工业控制设备的I/O端口

网友M:
ESD保护器件主要用于防止静电放电对电路的损害。它们通常具有低电容特性,能够在静电放电事件发生时迅速导通,将静电能量释放到地,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

网友N:
TVS:主要用于电源输入端的防浪涌保护,适用于初级和次级保护电路。常见的应用包括电源线、信号线和其他可能受到外部电压浪涌冲击的接口。
ESD:主要用于板级保护,特别是高速信号线和I/O接口的静电放电保护。常见的应用包括USB接口、HDMI接口、以太网接口等。

网友O:
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用于吸收电路中的瞬态过电压

网友P:
TVS 开始导通的最小电压,需略高于电路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Q:
在芯片输入端集成ESD保护电路,如二极管、PN结结构,优先泄放静电

网友R:
TVS放置位置:紧靠接口连接器(距离<5mm),缩短ESD电流路径。

网友S:
通过 TVS 的快速钳位特性,将 ESD 产生的瞬态高压限制在安全范围。

网友T:
TVS 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吸收 ESD 产生的瞬态高压,是系统 ESD 防护设计的关键环节

网友U:
当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快速导通,将多余电流分流至地,随后恢复高阻态

网友V:
TVS紧靠接口,接地低阻抗,走线最短化。

网友W:
TVS 是对抗 ESD 的 “主力器件”,但并非唯一手段。

网友X:
ESD保护应靠近芯片引脚以缩短泄放路径,TVS则需部署在电源入口或易受浪涌冲击的位置

网友Y:
TVS侧重于抑制瞬态过电压,而ESD防护针对静电放电,二者共同构成电子设备的全面防护体系

网友Z:
TVS到接口的走线短而直,减少寄生电感。
避免TVS与信号线之间有过孔或拐角。

网友AA:
采用“外部防护+内部防护”的多级方案

网友AB:
这篇帖子讲的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AC:
TVS多用于电源线和信号线的浪涌防护,ESD保护则专注于芯片级静电泄放路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