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继电器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5-08-21):
关于继电器的基本使用
  • 为了保持初始性能,请注意不要跌落或者使其受到冲击。
  • 通常使用中,外壳不能取下来。为保持初始性能,请不要取下外壳以免无法保持特性。
  • 请在灰尘、SO2 、H2 S或有机气体少的常温常湿环境使用。 使用场所的环境恶劣时,建议使用塑料密封型。
  • 继电器的周围使用了能产生硅气体物质(硅橡胶、硅油、含硅的涂层、含硅的填充剂等)或能产生硅气体(低分子硅氧烷)、因塑料的渗透性会使得硅气体浸入产品内部。如在这样的环境下使用·保管继电器,在触点上附着硅合物,可能会引起触点故不良,请勿在有硅气体的环境中使用继电器。
  • 请勿在如汽油・稀释剂等有引火性・爆燃性气体存在的场所中使用。
  • 请注意有极继电器的线圈极性(+)(-)接线图中的指示说明。如果发生无法动作时,可能会发生误动作•异常发热• 着火等。 不要同时给置位/复位线圈通电。
  • 向线圈施加额定电压是基本操作。另外请向DC线圈施加矩形波,向AC线圈施加正弦波。
  • 关于线圈施加电压,请勿连续施加超过最大允许电压。
  • 触点容量或寿命是一定的标准。触点的状态或寿命由于负载的种类或者各种条件会有很显著的不同,使用时请确认。
  • 使用环境温度请注意不要超过手册值。
  • 自动焊接时,请使用密封型(塑料密封型等)。
  • 密封型继电器(塑料密封型等)虽然可以清洗,但焊接后应避免立即接触清洗液等较冷 的液体。否则会损坏密封性。由于表面安装型继电器为密封型,因此可以清洗。请使用酒精或者纯水作为清洗液。 建议进行沸水清洗(洗涤液温度应低于40 ℃)。 请避免超声波清洗,会对继电器的特性产生不利的影响。采用超声波清洗时,会因超声波能量发生线圈断线和触点的轻微粘滞。
  • Tab端子的继电器插入部分的插入強度,请以40~70N(4~7Kgf)为标准。
  • 印刷电路板端子的继电器,请不要把端子弯曲使其成为自锁端子型。因为这样不能保证继电器的性能。 品种上备有自锁型的端子,敬请确认。 施加额定电压是使继电器的工作正常进行的最基施加超过吸合电压的电压时继电器虽然可以 工作,但是考虑到电源种类、电压变动、温升引起的线圈电阻的变化,必须向线圈施加额定电压。另外,如果超过了最大连续施加电压会引起线圈的局部短路、烧损等情况,这一点要注意。关于线圈输入有以下注意事 项,请作为防止事故的参考。此外,最大施加电压是可以允许向线圈施加的电压最大值,而非允许连续施加的电压。为了能保证规定的性能,请务必施加额定电压值。
■关于线圈的基本注意事项交流动作型(以下为AC型)使AC型继电器工作的电源基本上都是工频(50Hz或60Hz),作为标准电压,有6V、12V、24V、48V、100V、200V AC。所以如果是标准电压以外的电压时,需要特别定制,特别定制的商品在价格、交货期方面不稳定,所以建议尽量选用标准电压的商品。 另外AC型有复合缠绕线圈的电阻损失、电磁回路的涡电流损失、磁滞损失等,由于线圈的输入也变大了,所以一般温升比DC型高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吸合电压(最小工作电压)以下及额定电压以上时,会产生呜呜声,所 以请注意电源电压的变动。 例如电动机启动时,如果电源电压下降,继电器会发出呜呜的声并同时复位,这样会引起触点烧损、粘连或不能自我保持等情况。 AC型工作时有冲击电流(在衔铁脱离的状态电阻低,比额定电流大;在衔铁被吸着的状态电阻变大,为额定电流),所以将多个继电器并联连接使用时需要同时考虑消耗功率。
直流工作型(DC型)使DC型继电器工作的电源有以电压为基准的情况和以电流为基准的情况,以电压为基准情况的标准电压是5V、6V、12V、24V、48V、100V DC等,以电流为基准的情况,在手册上是用几mA来表示的。 但是,吸合电压 (电流)只是使衔铁勉强工作的最低保障,所以考虑到施加电压和电阻值的波动、线圈温升引起的电阻值的增加,必须施加额定电压(电流)。另外在DC型里采用了界限继电器(电压或者电流到了某种界限值时,继电 器变为ON、OFF的继电器)的使用方法,作为计量器的代用品使用的情况很多,这是因为在线圈上施加的电流渐渐增加或减少使得触点的移动变慢不能满足规定的控制容量,这一点需要注意。 DC型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值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以及继电器自身的发 热会引起约0.4%ºC的变化,因此温度如果变高,吸合电压及断开电压也会变高,这一点需要注意。(但是,在一部分有极型里这种变化率非常小。)
■关于线圈输入电源交流线圈的输入电源为了使继电器稳定工作,请加线圈额定电压。另外,电源电压变动范围基本上请设为额定电流+10%-15%。不过虽然正弦波形是线圈施加的理想电压,但是直接使用工频电源时请确认好波形。使用交流的稳压电源时,会有由于装置的波形不正引起呜呜声、异常过热的情况。交流线圈虽然是用复合缠绕线圈来消除呜呜声的构造,可是由于变形不能使此功能发挥。下图是变形例子。 与继电器的操作电路电源相同的线上连接电动机、螺线管、变压器等的话,这些机器工作时电压降低,引起继电器的振荡,会有烧损触点的情况。特别是小型变压器或者变压器的容量没有余地的时候,布线长的情况或者家庭用、商店用等布线过细的情况等也是这种使用方法,所以使用时要注意考虑平常的电压变动。发生这种情况时要用示波器正确调查电压的变化状况,作为对策可以采用适合此情况的感动特性的继电器,或者交换DC电路如图2电路那样用电容器进行电压变动吸收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特别是使用电磁开关时,如果采用电动机等变动较大的负载,请根据用途将操作电路和电力电路分开。
图1:交流稳压电源的变形

图2:使用电容器的电压变动吸收电路

直流线圈的输入电源直流型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所加电压建议使用线圈额定电压±5%。 作为直流型继电器的电源,有蓄电池、全波或者半波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的组合等。继电器的吸合电压等的特性根据这些电源的种类而多少有些变化,所以为了发挥稳定特性,希望能够使用纯直流电源。 含有波形的直流电流的情况下,特别是半波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的组合时,如果滤波电容的容量过少,由于波形的影响,会产生吸合电压大幅度变化、发出呜呜声等问题,所以有必要考虑使用波形率5%以下的直流电源。用实际使用电路进行特性确认也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可能会有下面的情况,请务必前来咨询。
  • 1)在铰链继电器里只有半波整流是不能使用的,但是作为半波一滤波电容可以使用。但需要讨论波形率及特性。
  • 2)在铰链继电器里只有全波整流时,有可用机种和不可用机种,请务必事先咨询本公司。
  • 3)线圈施加电压和电压降压 如图4所示在线圈·触点侧,用同一电路电源(蓄电池等)驱动的电路里,由于负载为ON时线圈侧电压降压而对电气寿命有影响所以请在实际的负载上进行确认。 图3:直流线圈的输入电源

图4:线圈施加电压与电压压降

■最大施加电压和温升向线圈施加额定电压是基本操作规则,如果超过了最大施加电压,会发生由温升引起的线圈烧损或局部短路等情况,请注意。另外,使用环境温度注意不要超过手册中标记的范围值。
线圈的最大施加电压线圈的最大施加电压除继电器工作的稳定性之外,也受到绝缘物受热造成的劣化或变形、火灾等限制。 实际使用中E种绝缘(极限温度40℃)在环境温度为40℃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温升限度在电阻法里设为80℃。但电气用品安全法中(极限温度115℃)设定为75℃。
脉冲电压引起的温升在ON的时间为2分以下的脉冲电压下使用时,线圈温升值与为ON的时间无关,根据ON、OFF的比率而不同,即使与连续通电时比较也很小。各继电器基本相同。

通电时间

%

连续通电时

温升值为100%

ON:OFF=3:1

约80%

ON:OFF=1:1

约50%

ON:OFF=1:3

约35%

图1:ON/OFF比

线圈温升引起的吸合电压的变化(热启动)在直流型继电器向线圈连续通电后一度闭合,立刻再打开,由于线圈温度的上升线圈电阻増加,吸合电压稍微变高。另外在温度高的环境使用也同样变高。铜线的电阻温度系数为1℃对应0.4%,线圈电阻以这个比例増加。也就是说要使继电器工作,需要大于吸合电压的电压,伴随电阻值的増加吸合电压变高。但是,对一些有极继电器,这个变化率很小。
■线圈施加电压和动作时间AC工作时,根据线圈励磁开关为ON时的相位,动作时间上有偏差,小型继电器基本以半个周期工作。型号略大的继电器振荡变大,动作时间为7~16ms,复位时间为9~18ms。 另外,DC工作时,线圈的输入越大动作时间也就越快,a触点的反弹也会变大。由于负载的条件(特别是冲击电流大的情况或者与额定负载差不多的情况)会引起寿命降低或者轻度粘连的情况所以需要注意。
■闭环电路(迂入电路)构成串联电路时,需要注意不要因为迂入而引起误动作或者异常操作。下图1设计串联电路的心得,有2根电源线的时候,上端的线一定为(+),下端的线为(-)(交流电路也一样),记得使(+)极一定接触点电路(继电器触点、定时器触点、限位触点等),(-)极一定接负载电路(继电器线圈、定时器线圈、励磁线圈、螺线管线圈、电动机、指示灯等)。 图2是闭环电路的例子。在图2(a)关闭触点A、B、C,继电器R1、R2、R3工作之后,触点B、C打开形成A→R1→R2→R3的串联电路,继电器或者呜呜响,或者不能恢复。 图2(b)是正确的电路设计方法。在直流电路里,二极管能够简单的防止迂入,请灵活把握。 图1:串联电路纵图实例

图2:闭环电路
(a)错误实例×

(b)正确实例○

■线圈施加电压的渐增和自锁电路施加在线圈的电压逐渐增加时,继电器的反转工作不稳定,会引起触点压力降低、触点振荡增大、接触不稳定等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请考虑线圈施加方法(开关电路的采用)。保护继电器或磁保持型继电器的情况下,有用自己的b触点切断自己的线圈电路的使用方法,这是造成故障的原因,请避免这种做法。 图1是按时间顺序使用干簧形继电器使其工作的电路,是线圈施加电压的渐增与自锁电路相互掺杂的不好的例子,继电器R1的时间电路到时间被切断,产生触点的偏差而造成故障。在初期(试做的)的实验里虽然很好,但是随着触点使用次数的增加,产生了触点的炭化(碳化物)和由继电器的无法动作引起的不稳定性能。 图1:按时间顺序使用干簧继电器使其工作的错误实例

■关于交流负载通断的相位同步继电器触点的接入与交流电源相位同步时,会由于电气寿命的降低或者触点粘连或者触点移动引起磁保持现象(恢复不良),所以请在实际的系统上确认是否用随机相位的通断。用计时器、微型计算机、可控硅整流器等驱动继电器时,可能会出现电源相位同步。

■感应故障引起的误动作长距离布线,把操作电路用电线和电力用电线插入1根电线管进行布线时,无论操作用信号是否为OFF状态,由于电力线的感应操作线圈被施加感应电压,会产生继电器或者定时器不能恢复的情况。以上那样的长距离布线,伴随着感应故障会产生由分布容量引起的故障,由雷等外来浪涌的影响引起的机器破损等,这些需要注意。
■长年连续通电对不通断的继电器·高频设备,长年连续通电的电路(只在异常发生时恢复,用b触点发出 警报的特殊灯、警报设备、异常点检电路)中,希望设计为放置在无励磁电路上。 线圈长期连续通电,由线圈自身发热而促使线圈绝缘老化·特性劣化。在这样的电路里,请使用磁保持型继电器。必须使用单稳态继电器时,请在使用不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密封型继电器的基础上,并在可能发生接触故障或断开时设计故障安全电路。
■关于小频率使用通断通断频率为每月1次以下时,请定期进行触点的通电检查。长期间不用通断触点时,触点表面生成的有机皮膜可能成为接触不良的原因。
■关于线圈电蚀判断继电器线圈电压电路较高时,直流继电器被长时间放置在温·湿度高的环境或者连续通电时,线圈会被腐蚀也就是电蚀而引起断线,所以请留意以下几点。
  • 1)请将电源的(+)极接底盘地线 :全继电器共通。 (图1)
  • 2)不得已电源的(-)极接地线情况,或者不能接地线的情况
  • (1)请把触点(或者开关)放在电源的(+):全继电器通用。(图2)
  • (2)不需要地线端子时请把地线端子和线圈(+)极连接起来: 带NF及NR地线端子。(图3)
  • 3)电源的(-)极接地线,而且(-)极尽量避免有触点(或者开关):全继电器通用。(图4)
  • 4)有地线端子的继电器,不考虑地线端子的效果(防止触电、防止电信号紊乱)时,不连接地线对于防止电蚀能起到作用(除了图3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