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编写带有起始地址的bin文件。

楼主(2025-08-25):
如何在包含独立Boot和App的项目中调试应用程序?我正在使用一个实现了独立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application)的STM32系统。这次我想修改并调试应用程序部分,但不知道如何在STM32CubeIDE中实现这一点。

网友A:
你要在App工程的链接脚本里修改FLASH起始地址,比如从0x08008000开始。

网友B:
在CubeIDE里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可以直接改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C:
Bootloader和App分开的话,调试App时要关掉boot,否则复位后会跳不到App。

网友D:
最常用的办法是给App单独加个调试配置,下载到指定地址。

网友E:
记得在App入口处手动设置VTOR寄存器,不然中断向量会错。

网友F:
你可以先用.bin文件测试,把它烧到偏移地址,确认能跑通。

网友G:
在IDE里可以生成带offset的bin,用 objcopy 加参数 --change-addresses。

网友H:
Boot和App工程最好分开维护,App的链接文件里只保留自己那段Flash区域。

网友I:
调试时如果想直接跳过boot,可以用ST-LINK attach模式挂到App入口。

网友J:
我的经验是先保证App单独能跑,再和Boot拼一起测试,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K:
通过objcopy直接生成指定地址的BIN文件

网友K:
或者通过后处理脚本生成指定地址的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