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驱动大功率(DC24V/5A)的有刷电机在电路设计上主要考量哪些方面

楼主(2025-08-14):
驱动大功率(DC24V/5A)的有刷电机在电路设计上主要考量哪些方面啊?有没推荐的驱动电路啊

网友A:
24V5A不算大功率吧?一个NMOS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5A不算大功率吧?一个NMOS的事。

相对来说也不小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5A不算大功率吧?一个NMOS的事。

你们平时都有多大的功率

网友B:
这个属于小功率吧。大功率至少得1000W,或者1500W以上

网友B:
之前做过30kw的无刷电机,那才是大功率。调试的时候烧保险或者MOS老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平时都有多大的功率

200W以下都是小功率,500W左右的中等功率,1000W以上的属于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30kw的无刷电机,那才是大功率。调试的时候烧保险或者MOS老响了

这么大功率啊,很少接触这样的产品,烧MOS是选型问题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以下都是小功率,500W左右的中等功率,1000W以上的属于大功率。

涨知识了,现在接触的产品真的很少这么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功率啊,很少接触这样的产品,烧MOS是选型问题吧应该

都有。硬件有问题会烧,程序不合适也会烧。刚开始开发调试的时候,烧几个MOS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硬件有问题会烧,程序不合适也会烧。刚开始开发调试的时候,烧几个MOS不算啥 ...

看来是高手了,一般MOS选型要考虑什么参数啊

网友C(2025-09-30):
可不能可丁可卯的,必须预留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