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缓冲区&结束键盘输入

楼主(2025-08-14):
缓冲区
先来看看这个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ch;
    while ((ch = getchar()) != '#')
    putchar(ch);
    return 0;
}

如果在老式系统运行上述程序,你输入文本时可能显示如下:
HHeelllloo, tthheerree…II wwoouulldd[enter]
lliikkee aa #
以上行为是个例外。像这样回显用户输入的字符后立即重复打印该字符是属于无缓冲(或直接)输入,即正在等待的程序可立即使用输入的字符。

对于该例,大部分系统在用户按下Enter键之前不会重复打印刚输入的字符,这种输入形式属于缓冲输入。用户输入的字符被收集并储存在一个被称为缓冲区(buffer)的临时存储区,按下Enter键后,程序才可使用用户输入的字符。图8.1比较了这两种输入。

缓冲分为两类:完全缓冲I/O和行缓冲I/O。

完全缓冲输入指的是当缓冲区被填满时才刷新缓冲区(内容被发送至目的地),通常出现在文件输入中。缓冲区的大小取决于系统,常见的大小是 512 字节和 4096字节。

行缓冲I/O指的是在出现换行符时刷新缓冲区。键盘输入通常是行缓冲输入,所以在按下Enter键后才刷新缓冲区

那么,使用缓冲输入还是无缓冲输入?ANSI C(标准C库)和后续的C标准都规定输入是缓冲的,不过最初K&R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编译器的编写者。读者可以运行echo.c程序观察输出的情况,了解所用的输出类型。

我们大多数系统都是有缓冲输入的

结束键盘输入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ch;
    while ((ch = getchar()) != '#')
    putchar(ch);
    return 0;
}

在上述程序中,只要输入的字符中不含#,那么程序在读到#时才会结束。但是, #也是一个普通的字符,有时不可避免要用到。应该用一个在文本中用不到的字符来标记输入完成,这样的字符不会无意间出现在输入中,在你不希望结束程序的时候终止程序。C 的确提供了这样的字符,不过在此之前,先来了解一下C处理文件的方式。

文件、流和键盘输入
文件(file)是存储器中储存信息的区域。通常,文件都保存在某种永久存储器中(如,硬盘、U盘或DVD等)。毫无疑问,文件对于计算机系统相当重要。例如,你编写的C程序就保存在文件中,用来编译C程序的程序也保存在文件中。后者说明,某些程序需要访问指定的文件。当编译储存在名为 echo.c 文件中的程序时,编译器打开echo.c文件并读取其中的内容。当编译器处理完后,会关闭该文件。 其他程序,例如文字处理器,不仅要打开、读取和关闭文件,还要把数据写入文件。

C 是一门强大、灵活的语言,有许多用于打开、读取、写入和关闭文件的库函数。从较低层面上,C可以使用主机操作系统的基本文件工具直接处理文件,这些直接调用操作系统的函数被称为底层 I/O (low-level I/O)。由于计算机系统各不相同,所以不可能为普通的底层I/O函数创建标准库,ANSI C也不打算这样做。然而从较高层面上,C还可以通过标准I/O包 (standard I/O package)来处理文件。这涉及创建用于处理文件的标准模型和一套标准I/O函数。在这一层面上,具体的C实现负责处理不同系统的差异,以便用户使用统一的界面。

上面讨论的差异指的是什么?例如,不同的系统储存文件的方式不同。有些系统把文件的内容储存在一处,而文件相关的信息储存在另一处;有些系统在文件中创建一份文件描述。在处理文件方面,有些系统使用单个换行符标记行末尾,而其他系统可能使用回车符和换行符的组合来表示行末尾。有些系统用最小字节来衡量文件的大小,有些系统则以字节块的大小来衡量。

如果使用标准 I/O 包,就不用考虑这些差异。因此,可以用 if (ch ==‘\n’)检查换行符。即使系统实际用的是回车符和换行符的组合来标记行末尾,I/O函数会在两种表示法之间相互转换。

也就是说C的I/O包能够 使得不同的系统(虽然对于文件存储处理不同)最终呈现表达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从概念上看,C程序处理的是流而不是直接处理文件。

流(stream)是一个实际输入或输出映射的理想化数据流。 这意味着不同属性和不同种类的输入,由属性更统一的流来表示。 于是,打开文件的过程就是把流与文件相关联,而且读写都通过流来完成。

着重理解C把输入和输出设备视为存储设备上的普通文件,尤其是把键盘和显示设备视为每个C程序自动打开的 文件 stdin流表示键盘输入,stdout流表示屏幕输出。getchar()、putchar()、printf()和scanf()函数都是标准I/O包的成员,处理这两个流。

以上讨论的内容说明,可以用处理文件的方式来处理键盘输入。 例如,程序读文件时要能检测文件的末尾才知道应在何处停止。因此,C 的输入函数内置了文件结尾检测器。既然可以把键盘输入视为文件,那么也应该能使用文件结尾检测器结束键盘输入。

文件结尾
计算机操作系统要以某种方式判断文件的开始和结束。检测文件结尾的一种方法是,在文件末尾放一个特殊的字符标记文件结尾。 如今,这些操作系统可以使用内嵌的Ctrl+Z字符来标记文件结尾。这曾经是操作系统使用的唯一标记,不过现在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例如记录文件的大小。所以现代的文本文件不一定有嵌入的Ctrl+Z,但是如果有,该操作系统会将其视为一个文件结尾标记。

操作系统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储存文件大小的信息。如果文件有3000字节,程序在读到3000字节时便达到文件的末尾。MS-DOS 及其相关系统使用这种方法处理二进制文件,因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在文件中储存所有的字符,包括Ctrl+Z。新版的DOS也使用这种方法处理文本文件。UNIX使用这种方法
处理所有的文件。

无论操作系统实际使用何种方法检测文件结尾,在C语言中,用getchar()读取文件检测到文件结尾时将返回一个特殊的值,即EOF(end of file的缩写)。scanf()函数检测到文件结尾时也返回EOF。通常, EOF定义在stdio.h文件中:

#define EOF (-1)

为什么是-1?因为getchar()函数的返回值通常都介于0~127,这些值对应标准字符集。但是,如果系统能识别扩展字符集,该函数的返回值可能在0~255之间。无论哪种情况,-1都不对应任何字符,所以,该值可用于标记文件结尾。

某些系统也许把EOF定义为-1以外的值,但是定义的值一定与输入字符所产生的返回值不同。如果包含stdio.h文件,并使用EOF符号,就不必担心EOF值不同的问题。这里关键要理解EOF是一个值,标志着检测到文件结尾,并不是在文件中找得到的符号。

那么,如何在程序中使用EOF?把getchar()的返回值和EOF作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就说明没有到达文件结尾。也就是说,可以使用下面这样的表达式:

while ((ch = getchar()) != EOF)

注意下面几点。

1️⃣不用定义EOF,因为stdio.h中已经定义过了。

2️⃣不用担心EOF的实际值,因为EOF在stdio.h中用#define预处理指令定义,可直接使用,不必再编写代码假定EOF为某值。

3️⃣getchar()函数实际返回值的类型是int,所以它可以读取EOF字符。由于getchar()函数的返回类型是int,如果把getchar()的返回值赋给char类型的变量,一些编译器会警告可能丢失数据。

使用该程序进行键盘输入,要设法输入EOF字符。不能只输入字符EOF,也不能只输入-1(输入-1会传送两个字符:一个连字符和一个数字1)。正确的方法是,必须找出当前系统的要求。例如,在大多数UNIX和Linux系统中,在一行开始处按下Ctrl+D会传输文件结尾信号。许多微型计算机系统都把一行开始处的Ctrl+Z识别为文件结尾信号,一些系统把任意位置的Ctrl+Z解释成文件结尾信号。

每次按下Enter键,系统便会处理缓冲区中储存的字符,并在下一行打印该输入行的副本。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以UNIX风格模拟文件结尾(按下Ctrl+D)。在PC中,要按下Ctrl+Z。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光~~」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3131867/article/details/134562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