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freertos+platformio LittleFS移植记录

楼主(2025-08-16):
1.下载源码
在github下载littlefs

littlefs-project/littlefs: A little fail-safe filesystem designed for microcontrollers

2.添加源码到工程
将四个文件加入工程lfs.c,lfs.h,lfs_util.c,lfs_util.h

修改lfs_util.h:

替换MALLOC和Free函数接口,由c库函数更改为freertos对应函数,及添加断言以便debug

index c1999fa..9dd9765 100644
--- a/Lib/littlefs/lfs_util.h
+++ b/Lib/littlefs/lfs_util.h
@@ -43,7 +43,7 @@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types.h>
-
+#include "FreeRTOS.h"
#ifndef LFS_NO_MALLOC
#include <stdlib.h>
#endif
@@ -68,6 +68,7 @@ extern "C"
// code footprint

// Logging functions
+#define LFS_YES_TRACE
#ifndef LFS_TRACE
#ifdef LFS_YES_TRACE
#define LFS_TRACE_(fmt, ...) \
@@ -113,6 +114,13 @@ extern "C"
#ifndef LFS_NO_ASSERT
#define LFS_ASSERT(test) assert(test)
#else
+#define assert(x)            \
+    if ((x) == 0)                 \
+    {                             \
+        __asm volatile("ebreak"); \
+        for (;;)                  \
+            ;                     \
+    }
#define LFS_ASSERT(test)
#endif
#endif
@@ -246,7 +254,9 @@ static inline void *lfs_malloc(size_t size) {
#if defined(LFS_MALLOC)
     return LFS_MALLOC(size);
#elif !defined(LFS_NO_MALLOC)
-    return malloc(size);
+//     return malloc(size);
+        extern void *pvPortMalloc( size_t xWantedSize );
+        return pvPortMalloc(size);
#else
     (void)size;
     return NULL;
@@ -258,7 +268,9 @@ static inline void lfs_free(void *p) {
#if defined(LFS_FREE)
     LFS_FREE(p);
#elif !defined(LFS_NO_MALLOC)
-    free(p);
+//     free(p);
+        extern void vPortFree( void *pv );
+        vPortFree(p);
#else
     (void)p;
#endif

3.新建lfs_port.c
重写cfg中,read,prog,erase,sync函数,本文默认设置为静态内存

#define OFFSETBLOCK                 3
/**
* lfs与底层flash读数据接口
* @param  c
* @param  block  块编号
* @param  off    块内偏移地址
* @param  buffer 用于存储读取到的数据
* @param  size   要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
static int lfs_deskio_read(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if(W25Qx_OK == w25qxx_read((uint8_t *)buffer, c->block_size * (OFFSETBLOCK+block) + off, size))
                return LFS_ERR_OK;
        else
                return LFS_ERR_IO;
}

/**
* lfs与底层flash写数据接口
* @param  c
* @param  block  块编号
* @param  off    块内偏移地址
* @param  buffer 待写入的数据
* @param  size   待写入数据的大小
* @return
*/
static int lfs_deskio_prog(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const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if(W25Qx_OK == w25qxx_write((uint8_t *)buffer, c->block_size * (OFFSETBLOCK+block) + off, size))
                return LFS_ERR_OK;
        else
                return LFS_ERR_IO;
}

/**
* lfs与底层flash擦除接口
* @param  c
* @param  block 块编号
* @return
*/
static int lfs_deskio_erase(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
        printf("block:%d,i:%d",block,(OFFSETBLOCK+block)*c->block_size);
        if(W25Qx_OK == w25qxx_erase_block((OFFSETBLOCK+block)*c->block_size))
        // int ret = w25qxx_erase_block((OFFSETBLOCK+block));
                return LFS_ERR_OK;
        else
                return LFS_ERR_IO;
}

static int lfs_deskio_sync(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
        if(W25Qx_OK == w25qxx_getstatus())
                return LFS_ERR_OK;
        else
                return LFS_ERR_IO;
}

const struct lfs_config lfs_w25qxx_cfg =
{
        // block device operations
        .read  = lfs_deskio_read,
        .prog  = lfs_deskio_prog,
        .erase = lfs_deskio_erase,
        .sync  = lfs_deskio_sync,

        // block device configuration
        .read_size = 256,
        .prog_size = 256,
        .block_size = 4096,
        .block_count = 512,
        .cache_size = 256,
        .lookahead_size = 128,
        .block_cycles = 500,

        .name_max=128,
        .file_max=128,
        .attr_max=128,
        .context=512,

        // 使用静态内存必须设置这几个缓存

        .read_buffer = read_buffer,
        .prog_buffer = prog_buffer,
        .lookahead_buffer = lookahead_buffer,
};

4.测试
运行环境:stm32f103rct6+freertos+platformio

测试代码:

int lfs_first_run(void){
        lfs_t lfs;
        lfs_file_t file;
        // w25qxx_erase_chip();
        // mount the filesystem
        int err = lfs_mount(&lfs, &lfs_w25qxx_cfg);

        // reformat if we can't mount the filesystem
        // this should only happen on the first boot
        if (err) {
                lfs_format(&lfs, &lfs_w25qxx_cfg);
                lfs_mount(&lfs, &lfs_w25qxx_cfg);
        }
        // 检查剩余空间
        int total_blocks = lfs_w25qxx_cfg.block_count;
        int used_blocks = lfs_fs_size(&lfs);
        int free_blocks = total_blocks - used_blocks;
        printf("Free space: %d blocks (%d bytes)\n",
        free_blocks, free_blocks * lfs_w25qxx_cfg.block_size);
        bytes_to_mb(free_blocks * lfs_w25qxx_cfg.block_size);
}

测试结果,掉电后写入norflash的数据不会丢失: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rain042233」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a25012/article/details/150059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