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这个电路是不是停止给个高电平LED就亮

楼主(2025-08-14):
先上图

这个电路是不是停止,启动,右限位,左限位给个高电平,灯就亮?
我试了不行。是不是要靠右边的信号控制指示灯亮。
小弟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两边电气隔离,左边“高电平”本质是给光耦输入LED提供电流;只有光耦导通,把右侧节点拉低,右侧有12V供电时,指示灯才会亮。左边只是“开关命令”,真正点灯的是右侧回路

网友B:
楼主,您这电路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电气隔离,左边“高电平”本质是给光耦输入LED提供电流;只有光耦导通,把右侧节点拉低,右侧有12V供电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这电路是认真的吗?

原理图就这样

网友C:
这觉得这线路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右边给低电平,发光二极管就点亮了。

网友E:
你确认这个电路没有画错?右边是浮空的没有参考的0电平点,灯怎么亮?看图上的网络标签,右边的网络标签是要接IO口控制或其它与GND能形成回路的电路才能亮灯的。
但就算右边的网络标签接IO控制做高低电平,LED与光耦内部也是并联关系,这个亮灯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这个电路没有画错?右边是浮空的没有参考的0电平点,灯怎么亮?看图上的网络标签,右边的网络标签是 ...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有没有错我不清楚

网友F:
反了吧,应该右边发光二极管给控制信号,左边接收的控制LED。

网友G:
右边给个低电平,二极管亮,同时左边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H:
右边给个低电平,二极管亮。左边是不是有一个上拉电阻的,有3.3V,或者是单片机默认上拉

网友E:
这个图实际的使用,肯定是光耦反过来了。左边是输出,右边才是控制。右边IO口为低时,光耦导通,指示灯亮,为高光耦关闭。指示灯不亮。
你要么把图发全,就这样截图,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实际的使用,肯定是光耦反过来了。左边是输出,右边才是控制。右边IO口为低时,光耦导通,指示灯亮, ...

我明白了

网友I:
可以使用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