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时元器件的检测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5-08-14):
, , , ,
SMT贴片时元器件的检测技巧有哪些?

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电路板,而电路板则是由各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大量组合而成,如果设备发生故障或者出现短路,大部分会出现在电子元器件失效或者损坏引起的。今天英特丽的研发人员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正确的元器件的检测技巧。

1、测整流电桥各脚的极性
万用表置Rx1k挡,黑表笔接桥堆的任意引脚,红表笔先后测其余三只脚,如果读数均为无穷大,则黑表笔所接为桥堆的输出正极,如果读数为4~10kΩ,则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桥堆的输出负极,其余的两引脚为桥堆的交流输入端。

2、判断晶振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x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3、单向晶闸管检测
可用万用表的Rx1k或Rx100挡测量任意两极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如果找到一对极的电阻为低阻值(100Ω~lkΩ),则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为阴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晶闸管共有3个PN结,我们可以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的大小来判别它的好坏。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或无穷大,表明控制极短路或断路;测量控制极(G)与阳极(A)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读数均应很大;测量阳极(A)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都应很大。

4、双向晶闸管的极性识别
双向晶闸管有主电极1、主电极2和控制极,如果用万用表Rx1k挡测量两个主电极之间的电阻,读数应近似无穷大,而控制极与任一个主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读数只有几十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很容易通过测量电极之间电阻大小,识别出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而当黑表笔接主电极1。红表笔接控制极时所测得的正向电阻总是要比反向电阻小一些,据此我们也很容易通过测量电阻大小来识别主电极1和主电极2。

5、检查发光数码管的好坏
先将万用表置Rx10k或Rxl00k挡,然后将红表笔与数码管(以共阴数码管为例)的“地”引出端相连,黑表笔依次接数码管其他引出端,七段均应分别发光,否则说明数码管损坏。

以上就是元器件的检测技巧,望本文的检测技巧能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