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T6 I2S 采用纯中断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5-08-14):
在CUBEMX 生成代码后 调用

if (HAL_I2S_Receive_IT(&hi2s2, adc_buf, 204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成功初始化后 不久就进入

void HAL_I2S_ErrorCallback(I2S_HandleTypeDef *hi2s) { if (hi2s == &hi2s2) { printf("I2S Error: %lu\n", hi2s->ErrorCode); } }

错误代码是02 溢出错误(OVR)

网友A(2025-12-23):
看看有没有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或任务占用了太多处理时间,导致I2S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B:
中断处理时间过长了?

网友C:
缓冲区过小了吧

网友D:
I2S的时钟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E:
DMA配置有问题可能导致溢出。

网友F:
建议用DMA代替中断方式,DMA可以减少CPU负载。

网友G:
移除中断回调中的printf,改用LED闪烁或计数器等轻量级调试手段。在HAL_I2S_ErrorCallback中调用printf会占用大量CPU时间,导致中断响应延迟。

网友H:
2048字节缓冲区可能过小,增大缓冲区至4096字节或更高,匹配数据速率。

网友I:
检查中断处理函数是否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