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SW引脚问题

楼主(2025-08-14):
为什么DCDC升压需要SW引脚,我看只需要8和13脚就能完成电感的充磁和放磁 动作,这里的SW引脚又是做什么用呢?另外SW引脚在PCB layout为什么要求和13引脚HDRV并行走线呢?

网友A:
芯片规格书里面没找到答案么?
1. Q2的驱动电压是加在G-S,即12-13脚之间的。芯片没有12脚怎么连到Q2的S脚施加驱动电压。
2. 要求平行走线,应该是因为12脚13脚相位相同。

网友B:
SW主要是用来升压用,Q1,Q2是半桥输出,功能不一样吧

网友C:
12脚和13脚功能是一样的把,12脚的MOS是集成在芯片里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规格书里面没找到答案么?
1. Q2的驱动电压是加在G-S,即12-13脚之间的。芯片没有12脚怎么连到Q2的S脚 ...

醍醐灌顶,悟了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醍醐灌顶,悟了悟了

能帮上忙就好。
位号似乎错误,Q2应是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