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F403A修改SRAM和零等待Flash的问题

楼主(2025-08-14):
AT32F403A可以设置成224k SRAM,此时相应的零等待Flash变小了,那么如果编译出的程序很大,超过了零等待Flash的大小,也就是说代码后面一部分放在了非零等待Flash中,那么会不会有问题?或者哪里可以设置Flash等待的周期?

网友A:
可以重新设置一块超零等待的flash

网友B:
AT32F403A 的 SRAM 容量固定,无法修改,可通过优化代码减少占用。零等待 Flash 需配置 FLASH_ACR 寄存器,设置预取指和等待周期,当系统时钟≤24MHz 时可设 0 等待,更高频率需按手册加等待周期,确保 Flash 读写稳定。

网友C:
你可以尝试优化代码,减少程序大小,或者使用外部存储器来扩展存储空间。

网友D:
如果CPU需要从慢速的Flash中读取下一条指令,但Flash还没准备好,CPU就必须插入一个或多个“等待周期”(空转),直到数据就绪。这会大大降低处理器的实际性能。 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