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 在调试会话之间无法保存断点。

楼主(2025-08-19):
STM32CubeIDE 在调试会话之间无法保存断点。
在一个项目中,STM32CubeIDE 无法在调试会话之间保存断点。我试过更改相关设置来更改此行为,但没有成功。

网友A:
STM32CubeIDE默认在运行程序时跳过所有断点,导致调试时无法暂停。此时断点处会显示斜杠标志,表示断点被禁用。

网友B:
旧版本可能存在断点功能异常,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可能是调试配置错误。

网友D:
升级STM32CubeIDE版本。

网友E:
清理工程并重建索引

网友A:
手动保存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