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IWDG在断点处未停止

楼主(2025-08-21):
IWDG在断点处未停止 - 之前无需更改即可正常工作。
在STM32L476和Cube-IDE版本1.7.0上运行的单任务程序(无RTC):

直到昨天,IWDG在断点处会停止,我可以逐行调试,因为看门狗暂停了。

但从今天开始,IWDG不再停止,并在(设定的)4秒后重启程序,推测是由IWDG触发的。

可能我不小心更改了某些设置,但现在找不到如何恢复之前的IWDG停止功能。

网友A:
STM32的IWDG默认在调试模式下不会自动停止,除非在Option Bytes中显式启用。若之前能停止,可能是IDE或调试器自动配置了相关选项,但当前配置被覆盖或丢失。

网友B:
Option Bytes可能未正确设置。

网友C:
ST-Link固件版本过旧?

网友D:
更新ST-Link固件,重置Cube-IDE调试配。

网友E: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IWDG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F:
升级ST-Link固件和Cube-IDE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