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 更改文本文件编码无效。

楼主(2025-08-21):
STM32CubeIDE 更改文本文件编码无效。我使用的是 STM32CubeIDE 版本 1.7.0。
更改文本文件编码。我通过全局设置:Window(窗口)-> Preferences(首选项)-> General(常规)-> Workspace(工作区)-> Text file encoding(文本文件编码)。
我将其更改为 Cp1252 并点击 Apply(应用)。但由于某些错误原因,它无法永久保存,每次重新检查时总是恢复为 UTF-8。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错误吗?

网友A:
直接修改 Eclipse 配置文件

网友B:
通过命令行启动 IDE 并强制指定编码

网友C:
检查项目级编码设置,如果工作区编码设置无效,可能是 项目级编码覆盖了工作区设置。

网友D:
STM32CubeIDE 1.7.0 是较旧版本,可能存在 Eclipse 平台兼容性问题。建议升级到 最新版本

网友A:
可能是 IDE 启动时加载了错误的配置。可以检查启动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