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时表达式不显示浮点数的小数位

楼主(2025-08-18):
STM32CubeIDE实时表达式不显示浮点数的小数位。正测试含有浮点数的代码。用实时表达式来观察数值,但即使选择了十进制格式,
仍然无法看到浮点数的小数位。我记得在另一个项目中这样做时是能够看到小数位的。是否需要配置某些设置才能正确显示浮点数,或者这个IDE不支持此功能?

网友A:
检查变量格式设置。

网友B:
强制转换为浮点类型。

网友C:
禁用编译器优化。

网友D:
如果目标芯片支持硬件浮点,但未在项目中启用,可能导致浮点数通过软件模拟计算,影响调试显示

网友E:
更新 STM32CubeIDE 和工具链,旧版本 IDE 可能存在调试器浮点显示 Bug。

网友F:
在 Expressions View 中强制转换变量类型如 (float)var)。

网友G:
禁用优化,将编译器优化级别设为 -Og 或 -O0。

网友A:
用 Variables View 观察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