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电路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8-14):
图中是电源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部分,请问红框内的电路是什么功能、原理?

网友A:
缓启动电路吧,延时一段时间后,打开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电路吧,延时一段时间后,打开三极管

明白了,的确如此,谢谢坛友。

网友B:
电源反馈端,用于软启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电路吧,延时一段时间后,打开三极管

刚好相反,一开机三极管导通,电容充电一会三极管截止,电源正常输出,这就似乎电源的软启动功能。关机后电容通过电阻,二极管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好相反,一开机三极管导通,电容充电一会三极管截止,电源正常输出,这就似乎电源的软启动功能。关机后 ...

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开机三极管就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开机三极管就能导通

电源输出电压 = (R338+R474+R475+(R478||R479))/(R478||R479) *2.5=24V.
刚上电时,电容电压为0,三极管导通,电源输出电压只有即V,之后电容充电,三极管VCE慢慢上升,则电源输出电压就会慢慢上升,直到电容充满电电流为0,三极管截止,电源输出24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压 = (R338+R474+R475+(R478||R479))/(R478||R479) *2.5=24V.
刚上电时,电容电压为0,三极管 ...

刚上电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不需要Vbe之间有正向导通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