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DC多通道切换时出错

楼主(2025-08-15):
切换通道后有时数据不对,像是上一通道残留影响

网友A:
试试加前置缓冲放大器

网友B:
可能是采样时间太短,前通道残留电压

网友C:
加一个丢弃第一次转换的逻辑

网友D:
切换时先关ADC再配置通道试试

楼主:
外部电路阻抗大时更容易出错

网友E:
参考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F:
DMA读取顺序有对齐吗

网友G:
开双缓冲模式试试

网友H:
我之前用过延时几个周期再采样

网友I:
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外部通道切换尤其要注意

网友J:
通道配置错误

网友K:
是不是DMA缓冲区与通道数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L:
ADC时钟或采样时间配置不合适?

网友M:
采样时间过短?

网友N:
切换通道后增加短暂延时,推荐使用自动多通道扫描模式,避免手动切换通道。

网友M:
可能有其他外设或中断干扰ADC转换。

网友M:
关闭不必要的全局中断

网友O:
DMA初始化在ADC初始化之后完成。

网友P(2025-11-03):
可能是DMA缓冲区与通道数不匹配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