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2C读写速度调高就不稳定

楼主(2025-08-15):
标准模式下没问题,调到Fast模式就偶发读失败

网友A:
先在标准模式验证逻辑正确

网友B:
Fast模式对线长和容性很敏感

网友C:
器件本身支持高速吗

网友D:
我之前在400k下EEPROM就会错

网友E:
加强电源滤波有时也能改善

楼主:
抓一下SCL和SDA波形看看

网友F:
I2C控制器有时需要调整时序参数

网友G:
有的从设备需要更长应答时间

网友H:
也可能是噪声导致重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