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EPROM写入偶尔失败

楼主(2025-08-15):
有时写入后读出来是旧数据,偶发性很强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总线数据

网友B:
是不是写入后没等忙标志结束

网友C:
供电波动也会影响写入成功率

网友D:
加延时有改善吗

网友E:
有的EEPROM需要整页擦写

网友F:
DMA传输会比CPU画快很多

楼主:
我遇到过是拉电阻阻值太大

网友G:
多次重试能提高成功率

网友H:
高温环境下稳定性会差

网友I:
数据手册里写入周期看过没

网友J:
EEPROM芯片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K:
EEPROM芯片损坏了?

网友L: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