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串口发送会莫名卡住

楼主(2025-08-15):
运行一段时间串口就不发数据了,复位才好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会更清楚

网友B:
是不是发送缓冲区满了

网友C:
中断优先级被占用了

网友D:
我遇到过是DMA模式卡死

网友E:
发的内容里有没有特殊字符

网友F:
波特率太高总线负载大

网友G:
检查TX引脚有没有干扰

楼主:
加个超时重发机制试试

网友H:
FIFO设置对吗

网友I:
发送完成标志有读取吗

网友J:
时钟配置错误吧。。

网友K:
用正确的时钟开启函数。

网友L: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

网友M: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标志位清除代码。

网友N:
每次发送前检测TC标志,或通过读取USART_SR清除标志。

网友O:
可能是上电复位时间不足或电源电容放电不彻底。

网友O:
堆栈溢出或数组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