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按键长按会触发多次

楼主(2025-08-15):
长按一次按键,程序里会收到多次按下事件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看看按键波形

网友B:
软件防抖时间够不够

网友C:
用状态机方式处理长按

网友D:
我遇到过是定时器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E:
按键硬件上加RC延迟试试

网友F:
检测方式是中断还是轮询

网友G:
长按时定时器溢出会重复触发

网友H:
代码逻辑里分清按下和释放

网友I:
用标志位屏蔽多次响应

楼主:
高频抖动会导致多次判断

网友J:
你拿示波器看看,长时间按下的时候,按键信号有没有抖动。若是没有抖动就是软件的问题,建议用定时器设置定时检测按键状态,多次检测为按下状态时再标记按键是按下状态。若是不放心,可以再加上多次检测为释放状态时(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加变量计数)再标记按键是释放状态,来清楚大部分抖动,若是抖动影响按键,就增加定时器中断中的变量计数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