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眺望电子RK3588_SDIO_WiFi_Support List更新

楼主(2025-08-15):
,

前言: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选用成熟高性能WiFi模组保障功能稳定性与可靠性,同时需要考虑供应链的稳定与驱动的成熟度,往往是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眺望电子针对企业项目技术服务过程中,将持续对外围电路做support list更新,方便用户选型使用。本章主要是详细说明RK3588 下RTL8821CS完整调试过程。

一、WiFi模组介绍

本次推荐的6221A-SRC 模块(基于瑞昱 RTL8821CS 方案)具备以下核心优势:
  • 高性能无线能力:支持 Wi-Fi 5(802.11a/b/g/n/ac)和蓝牙双模,Wi-Fi 最大传输速率 150Mbps,蓝牙 3Mbps,满足高流量场景需求;
  • 兼容性优异:与正基 AP6255/AP6256 模块 Pin to Pin 兼容,无需修改硬件设计即可替换;
  • 成熟稳定:采用瑞昱成熟方案,驱动支持完善,适配 RK3588 等主流嵌入式平台。

二、RTL8821C WIFI调试

2.1 驱动准备与路径配置
将rtl8821cs的wifi驱动包复制到rk3588的SDK内,路径如下
~/kernel/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并命名为rtl8821cs

2.2   Makefile 配置
修改驱动编译配置文件,指定 WiFi 芯片类型和接口模式:
  • 配置 WiFi IC:CONFIG_RTL8821C = y(其他设为 n)
  • 配置接口:CONFIG_SDIO_HCI = y(其他设为 n)

2.3   设备树(DTS)配置
在 Fuction.dtsi 中添加 WiFi 硬件信息,关键配置唤醒脚和引脚定义:

wireless-wlan {
  compatible = "wlan-platdata";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wifi_host_wake_irq>;
  wifi_chip_type = "rtl8821cs";
  WIFI,host_wake_irq = <&gpio1 RK_PD6 GPIO_ACTIVE_HIGH>;
  status = "okay";
};

wireless-wlan {
  wifi_host_wake_irq: wifi-host-wake-irq {
    rockchip,pins = <1 RK_PD6 RK_FUNC_GPIO &pcfg_pull_down>;
  };
};

2.4   Kconfig 与 Makefile 添加编译项
在~/kernel/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Kconfig中添加:
if BCMDHD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rkwifi/Kconfig"
+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rtl8821cs/Kconfig"
endif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cywdhd/Kconfig"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infineon/Kconfig"
~/kernel/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Makefile中添加: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
obj-$(CONFIG_BCMDHD) += rkwifi/
obj-$(CONFIG_CYW_BCMDHD) += cywdhd/
obj-$(CONFIG_INFINEON_DHD) += infineon/
+ obj-$(CONFIG_RTL8821CS) += rtl8821cs/

2.5 内核编译与驱动加载
  • 进入内核配置菜单,勾选对应驱动(路径: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Wireless LAN > Rockchip Wireless LAN support > Broadcom Wireless Device Driver Support),编译为模块;

  • 编译后在
    /kernel/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rtl8821cs生成 KO 文件,拷贝到开发板;
  • 重新烧录修改后的内核,使用insmod 8821cs.ko加载驱动,生成 wlan0 节点。

2.6   联网测试
配网命令:
  1. nmcli dev wifi connect "Talowe-2.4G-0" password "Talowe888" ifname wlan0
  2. udhcpc -i wlan0

wifi模块就完成了配网,进行网络连接,可以进行ping百度和iperf测试。

三、RTL8821C 蓝牙调试

3.1 蓝牙驱动配置
将rtl8821cs的蓝牙驱动包复制到rk3588的SDK内,路径如下

~/kernel/drivers/bluetooth/bluetooth_uart_driver。

3.2 蓝牙设备树配置
在Fuction.dtsi中添加以下信息,gpio0 PD3为REG_ON引脚,gpio4 PC为蓝牙唤醒引脚。

wireless-bluetooth {
compatible = "bluetooth-platdata";
uart_rts_gpios = <&gpio3 RK_PD2 GPIO_ACTIVE_LOW>;
pinctrl-names = "default", "rts_gpio";
pinctrl-0 = <&uart9m2_rtsn>;
pinctrl-1 = <&uart9_gpios>;
BT,power_gpio = <&gpio0 RK_PD3 GPIO_ACTIVE_HIGH>; // BT_REG_ON
BT,wake_host_irq = <&gpio4 RK_PC2 GPIO_ACTIVE_HIGH>; // BT_WAKE_HOST
status = "okay";
};

wireless-bluetooth {
uart9_gpios: uart9-gpios {
rockchip,pins = <3 RK_PD2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3.3 蓝牙驱动编译配置
~/kernel/drivers/bluetooth/Kconfig中添加:

  1. config RTL_8821_UART_BT
~/kernel/drivers/bluetooth/Makefile中添加:

  1. obj-$(CONFIG_BT_HCIUART_NOKIA) += hci_nokia.o
固件加载与节点验证

  • .在内核的配置中勾选对应的驱动进行编译,路径:Networking support > Bluetooth subsystem support > Bluetooth device drivers

  • 勾选对应的驱动文件后,保存配置文件编译内核进行烧录,将蓝牙的固件拷贝到RK3588开发板的/lib/firmware/rtlbt路径中

  • 等待固件加载完成,查看蓝牙节点

总结

       6221A-SRC  作为一款成熟的 WiFi & 蓝牙模组,通过本文的驱动配置、设备树修改、编译与加载步骤,可见在 RK3588 平台上调试十分简单快捷,工程师可快速完成模组集成,降低项目开发周期。眺望电子也将持续更新外围电路 support list,为嵌入式开发者提供更多选型参考。若您在开发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请关注眺望电子公众号并联系我们,获取完整测试报告与软硬件设计参考资料,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A:
看这个电路板设计的就不错,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