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这个灯为什么不闪

楼主(2025-08-15):
先上图

我用单片机的IO控制cMPO产生高低电平,可是灯只亮,不闪。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只接一只指示灯到其中一个输出试试,另一端不要再接到另一个输出

网友B:
光藕烧没有烧的测试方法, 是用万用表量5和6之间.
不带电的时候量电阻和击穿电压.

网友C:
高低电平频率多少?没准频率高了,pwm后,电压让光耦就关不掉了,或者频率高到你分辨不出来的闪烁。

网友D:
示波器看一下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E:
估计输出没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