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地铁轨道与铁路隧道防雷浪涌保护器选型方案

楼主(2025-08-15):
一、轨道交通隧道防雷的必要性
地铁与铁路隧道虽然位于地下,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免受雷电影响。雷电通过以下途径对隧道系统产生威胁:
供电线路传导
外部变电所、牵引供电站的高压和低压线路在雷击时会将浪涌耦合进隧道内部,造成信号设备、控制系统损坏。
通信与信号传输线路感应
地面或高架段的通信光缆、信号电缆延伸进入隧道时,会感应到雷电电磁脉冲(LEMP),产生高压差并传导入地铁控制中心或车站机房。
轨道与接地系统耦合
雷电流通过接地网、钢轨传导进入隧道,引起轨道电路误动作或设备绝缘击穿。
设备接口直击与电磁干扰
监控摄像机、应急广播、列控信号机等通过接线口受到雷电瞬态过电压,导致失效甚至全系统停运。
根据《GB/T 30038-2013 城市轨道交通防雷与接地系统设计规范》和《EN 50122-1 铁路接地与等电位连接》,隧道通信与信号系统必须配置多级浪涌保护与等电位连接,并结合隧道接地系统整体防雷。
二、防雷总体原则
轨道交通地铁/铁路隧道防雷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
分级防护
入口处采用I级或II级SPD(承受高能量冲击),设备端采用III级SPD(精密保护),形成分级配合。
全口径保护
对电源、信号、通信、视频、控制、数据等所有线路进行浪涌防护。
等电位连接
SPD的PE端子应与轨道接地网、设备接地铜排可靠连接,形成低阻抗通路(接地电阻≤1Ω,隧道内要求≤0.5Ω)。
低残压协调
各级SPD残压(Up)按比例递减,保证浪涌能量被逐级吸收,终端设备承受的残压低于其耐压等级(一般为1.5kV或更低)。
三、地凯科技轨道交通通信系统的浪涌保护需求
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包括:
PIS乘客信息系统(显示屏、广播)
CCTV视频监控系统
信号联锁系统(CBTC/ATP/ATS)
SCADA监控系统
无线通信系统(TETRA/5G)
网络交换机与光纤传输
这些设备的防雷需求如下:
PIS广播与显示:AC220V电源+音频信号,防止电源浪涌和音频失真,电源SPD(II级)+信号SPD
CCTV监控 AC/DC供电+视频/PoE:防止视频中断和设备损坏,PoE浪涌保护器/视频SPD
信号系统(CBTC/ATS):弱电控制信号线,保证安全控制不误动作 控制信号SPD(低残压)
SCADA 电源+RS485/以太网:防止远程监控失效,电源SPD+数据SPD
无线通信(TETRA/5G):天馈同轴,防止天线雷击传导 天馈防雷器(射频SPD)
光纤通信 OPGW/室外光缆:防止雷击耦合过压,光纤防雷盒(光电隔离)
四、地凯科技轨道交通隧道通信系统防雷方案设计
以下是一套典型的地铁/铁路隧道通信系统防雷方案,按分区部署。
1. 电源防雷系统
a) 隧道主配电室(I级保护)
SPD类型:I级电源浪涌保护器
参数建议:
标称放电电流 In ≥ 20kA(8/20μs)
冲击电流 Iimp ≥ 25kA(10/350μs)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385V AC
电压保护水平 Up ≤ 2.5kV
响应时间 ≤ 100ns
安装位置:变电所低压配电柜总进线处
b) 车站/机房配电柜(II级保护)
SPD类型:II级电源浪涌保护器
参数建议:
In ≥ 20kA(8/20μs)
Uc:275V AC
Up ≤ 1.5kV
带遥信端子(RS485或干接点)
安装位置:通信机柜电源入口
c) 设备端(III级保护)
SPD类型:精密设备保护SPD(带滤波功能)
参数建议:
Up ≤ 1.0kV
EMI/RFI滤波
响应时间 ≤ 25ns
安装位置:终端设备前端插座或电源板
2. 信号与通信线路防雷
a) 网络/以太网SPD
保护端口:RJ45(10/100/1000M)
参数建议:
最大传输速率 ≥ 1Gbps
标称放电电流 In ≥ 5kA(8/20μs)
插入损耗 ≤ 0.3dB @100MHz
Uc ≤ 600V(线-地)
应用:PIS、SCADA、CBTC网络交换机
b) 控制信号SPD
保护接口:RS485/422、干接点
参数建议:
In ≥ 5kA(8/20μs)
工作电压 Un:5V、12V、24V可选
Up ≤ 40V(适配低压信号)
应用:列控、ATS信号系统
c) 视频监控SPD
保护类型:模拟视频、PoE
参数建议:
In ≥ 5kA(8/20μs)
带宽 ≥ 100MHz(模拟)/ 1Gbps(数字PoE)
Up ≤ 600V
应用:隧道CCTV监控摄像机
d) 天馈防雷器(射频SPD)
频率范围:400MHz(TETRA)或3.5GHz(5G)
参数建议:
插入损耗 ≤ 0.2dB
驻波比 VSWR ≤ 1.2
In ≥ 10kA(8/20μs)
连接方式:N型/BNC/SMA
应用:隧道无线通信基站
3. 光纤防雷
类型:光纤防雷盒(内置电源SPD+光电隔离)
参数建议:
光纤类型:单模/多模
电源SPD:Uc 24V/48V
Up ≤ 800V
应用:轨道交通专用光传输设备(SDH/PTN)
五、接地与安装注意事项
接地电阻要求
隧道综合接地网 ≤ 1Ω
设备接地 ≤ 0.5Ω
SPD接地引线长度 ≤ 0.5m,截面积≥16mm²铜绞线
等电位连接
所有SPD的PE端应与轨道钢轨、接地网、机柜接地母排等统一连接。
分级配合原则
I级与II级SPD残压比 ≥ 2:1,II级与III级SPD残压比 ≥ 1.5:1,确保逐级衰减。
维护与监测
采用带遥信功能的SPD接入SCADA,实现雷击记录与故障报警。
地铁与铁路隧道虽然处于地下,但雷电风险依然存在,尤其在通信、信号、视频、控制等弱电系统中,浪涌保护器(SPD)的分级部署是保证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
采用I级高能量SPD+II级设备间SPD+III级精密SPD的分级防护策略,并结合等电位接地系统,可有效防止雷击造成的系统故障和运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