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拆焊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5-08-15):
, , , ,
PCBA拆焊方法都有哪些?

PCBA加工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焊接不良的电子元器件。面对这种情况的电子元器件,我们一般会在不损坏pcb板的前提下,拆除焊接错误的电子元器件,那么今天英特丽专业的技术人员来为您介绍一下PCBA拆焊方法吧。

拆焊方法:
一、分点拆焊法对卧式安装的阻容元器件,两个焊点距离较远,可采用电烙铁分点加热,逐点拔出。如果引脚时弯折的,用烙铁头撬直后再行拆除。拆焊时,将pcb竖起,一边用电烙铁加热待拆元器件的引脚焊点,一边用镊子或尖嘴钳夹住元器件引脚轻轻拉出。

二、集中拆焊法由于排电阻器的各个引脚是分开焊接的,使用电烙铁很难将其同时加热,可使用热风焊机快速加热几个焊接点,待焊锡熔化后一次性拔出。

三、保留拆焊法用吸锡工具先吸取被拆焊接点的焊锡。一般情况下都能够摘除元器件。如遇到多引脚电子元器件,可以借助电子热风机进行加热。

如果是搭焊的元器件或引脚,可以在焊点上沾上助焊剂,用电烙铁焊开焊点,元器件的引脚或导线即可拆下。如果是钩焊的元器件或引脚,先用电烙铁清除焊点的焊锡,再用电烙铁加热,将钩下的残余焊锡熔开,同时须在钩线方向用铲刀翘起引脚。撬时不可用力过猛,防止将已融化的焊锡溅入眼睛内或衣服上。

四、剪断拆焊法被拆焊点上的元器件引脚及导线如有余量,或确定元器件已损坏,可先将元器件或导线剪下,再将焊盘上的线头拆下来。拆焊后重新焊接时应注意的问题
1、重新焊接的元器件引脚和导线尽量和原来保持一致;
2、穿通被堵塞的焊盘孔;
3、将移动过的元器件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