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在rt-thread多线程点灯

楼主:
#申请原创# 1 在rt-thread多线程是基操,而且使用方便。

这个状态图如下切换

2 线程管理的主要方法和流程

线程管理是操作系统和并发编程的核心,主要涉及线程的创建、调度、同步和销毁,以提高系统资源利用率和程序执行效率。

2.1. 线程创建
线程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

用户级线程:由用户空间的线程库(如POSIX的pthread)管理,创建开销小,但无法利用多核优势。
内核级线程:由操作系统直接管理,支持多核并行,但创建和切换成本较高。
混合模型:结合两者优势(如Java的线程模型)。
2. 2. 线程调度
操作系统通过调度算法分配CPU时间,常见策略包括:

优先级调度:按线程优先级分配资源。
时间片轮转:每个线程执行固定时间后切换。
多级反馈队列:结合优先级和时间片,动态调整线程队列。
2.3. 线程同步
为避免竞态条件,需同步机制:

互斥锁(Mutex):确保临界区同一时间仅一个线程访问。
信号量(Semaphore):控制资源访问数量。
条件变量(Condition Variable):线程间通信,等待特定条件触发。
2.4. 线程通信
线程间数据共享方式:

共享内存:通过全局变量或堆内存交换数据(需同步)。
消息传递:如管道、消息队列,避免直接共享。
2.5. 线程销毁
线程终止后需释放资源:
主动退出:线程函数执行完毕或调用退出函数(如pthread_exit)。
被动终止:其他线程强制终止(如pthread_cancel),需谨慎避免资源泄漏。
2.6 流程总结
创建:选择线程类型并初始化。
调度:由操作系统分配CPU资源。
执行:运行中通过同步机制协调资源访问。
终止:完成或异常退出后回收资源。

3 根据图纸定义板载的两个灯,分别是PB6和PB7

  1. /* 定义LED引脚,根据实际硬件修改 */
  2. #define LED1_PIN     GET_PIN(B, 7)  // LED1引脚
  3. #define LED2_PIN     GET_PIN(B, 6)  // LED1引脚

随后创建两个线程,分别设定时间不同,400ms和600ms的周期,这样会有同步的时候,
/* LED1线程入口函数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pin_mode(LED1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200);  // 亮500ms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200);  // 灭500ms
    }
}

/* LED1线程入口函数 */
static void led2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pin_mode(LED2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300);  // 亮500ms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300);  // 灭500ms
    }
}
最后在主程序中创建线程,并分别启动就可以了
int main(void)
{
    /* 创建LED1线程 */
    led1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1",
                                  led1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10,
                                  10);
    if (led1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ead);
    }

       /* 创建LED2线程 */
    led2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2",
                                  led2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10,
                                  10);
    if (led2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2_thread);
    }

    return RT_EOK;
}

那么点灯的效果如下
这个点灯的过程虽然浅显,但是快速移植到需要多线程工作的项目。总体来说,还是比freeRTOS更直观,易用。
而且,这个是开源的,移植性很好。在APM32整个系统中都非常容易移植,对应于比较复杂的项目,可以分解成多个简单的任务,再分时执行,开发效率大增。

网友A(2025-08-22):
像E030这种M0系列的MCU,它也没有MPU,这线程内存共享还有啥意义呢?!

楼主:
RTOS可以保证任务的确定性,并不是最快的方法。
尤其在状态机的设计方式下,有用

网友B:
RT-Thread也能跑在国产的MCU上面了啊!
我还以为其只支持国外的大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hread也能跑在国产的MCU上面了啊!
我还以为其只支持国外的大厂呢

国产芯片里APM32算是支持最好的几家。

网友C:
在RTOS下玩多线程是多么 多么爽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