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开发板测评】单片机开发好帮手--easylogger日志系统

楼主(2025-08-15):
, ,

今天使用CH32V307开发板来移植一下easylogger日志系统。
一、日志的作用
在单片机开发过程中,日志系统是调试、维护和优化代码的重要工具,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1、实时调试
通过记录程序运行状态、变量值,快速定位异常或逻辑错误
2、问题复现
保存历史运行数据,便于复现偶发性故障
3、性能分析
统计关键代码段的执行时间或资源占用情况
4、系统监控
长期运行中记录硬件状态(如内存、温度等),预防潜在风险
5、可维护性
提供清晰的运行轨迹,降低后续升级或团队协作的沟通成本
以上足见日志系统的重要性,下面介绍一个好用的日志库---easylogger
二、EasyLogger简介
1、EasyLogger是什么?
它是一款专为嵌入式设备设计的开源日志库(GitHub 开源),以 轻量级、低资源占用、高可定制性 为核心优势,适合资源受限的单片机;
2、核心特性
1)多级别日志:支持 Error、Warning、Info、Debug 等分级输出,便于过滤关键信息。
2)超低资源占用:内核代码精简(<1KB RAM),支持静态内存分配,无动态内存依赖。
3)多输出形式:可输出至串口、Flash、文件系统甚至网络(需自行适配硬件接口)。
4)异步日志模式:可选异步缓存机制,减少日志写入对实时任务的干扰。
5)格式化兼容:类似 printf的格式化语法(如 log_i("Sensor Value: %d", val)),开发者无需额外学习成本。
6)跨平台支持:提供 RTOS(如 FreeRTOS)和裸机系统的适配接口

三、移植EasyLogger
1、下载EasyLogger源代码
源代码链接,点击直接下载即可

2、新建工程
3、在新建工程目录下新建EasyLogger目录

4、复制第一步下载的代码src/inc/port里面的文件到刚刚新建的目录下

5、配置EasyLogger
根据需要配置输出日志的最大长度、输出日志等级、输出标签的最大长度等

6、在elog.c文件中的elog_port_output输出日志函数里面添加自己的输出日志的接口函数,我这里选择的是串口输出

另外还可以添加获取时间的函数接口

这里我没有添加。
7、编写elog初始化函数
/**
* elog initializa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current thread name
*/
void elog_config(void) {
        //初始化elog   初始化的 EasyLogger 的核心功能,初始化后才可以使用下面的API
        elog_init();
        //日志颜色功能是将各个级别日志按照颜色进行区分,默认颜色功能是关闭
        //true: 使能,false: 失能
        elog_set_text_color_enabled(true);

        /* 设置每个级别的日志输出格*/
        elog_set_fmt(ELOG_LVL_ASSERT,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ELOG_FMT_DIR);
        elog_set_fmt(ELOG_LVL_ERROR,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
        elog_set_fmt(ELOG_LVL_WARN,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
        elog_set_fmt(ELOG_LVL_INFO,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ELOG_FMT_FUNC);
        elog_set_fmt(ELOG_LVL_DEBUG,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
        elog_set_fmt(ELOG_LVL_VERBOSE, ELOG_FMT_LVL | ELOG_FMT_TAG | ELOG_FMT_LINE);

        //elog_set_filter_lvl(ELOG_LVL_VERBOSE);//设置输出等级为错误
        //启动elog  在初始化完成后,必须调用启动方法,日志才会被输出
        elog_start();
}

8、编写测试代码
/*********************************************************************
* @fn      ma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SYSTICK_Init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1);
        USART2_Init();
        elog_config();
        while(1)
    {
        if (g_usart2RecvOK) {
            g_usart2RecvOK = 0;
            printf("recved data:\r\n");
            for(uint16_t i = 0;i< g_usart2RxCnt;i++) {
                printf("%c",g_usart2RxBuf[i]);
            }
            g_usart2RxCnt = 0;
            printf("\r\n");
        }
                log_a("this is a EasyLogger demo");
        log_a("it can output log about file directory");
        log_i("it can output log about function");
        log_e("it can output log in line");
                log_d("it can output log in color");
        log_w("it can output log in time");
                Delay_Ms(3000);
        }
}

9、下载验证
可以看到easylogger可以输出文件路径,函数名字,颜色、打印的所在行还有标签信息,另外还可以添加时间。
综上,easylogger真是一款非常好用方便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