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调试器报错。编译没有问题。

楼主(2025-08-19):
在使用CubeIDE。当我在函数、头文件甚至#define上时,有时候按键盘上的F3却无法跳转到对应的定义吗?我之前用的是Code Composer Studio,它总是能跳转到链接……我猜可能是CubeIDE里有些设置没配好?

比如,我下载了BLE_p2pServer项目……在这个项目里,我进入SystemClock_Config函数,看到调用了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如果我把光标放在这里并按F3,没有任何反应。但我在另一个类似的项目里也看到了同样的调用,按F3就能直接跳转到文件……

这个项目是我从GitHub下载并安装的……如果我右键点击项目属性,却没有C/C++ Build的选项。

网友A:
GitHub项目可能未包含完整的CubeIDE工程文件,或文件被手动修改导致配置丢失。

网友B:
可能是项目配置不完整或损坏。

网友C:
重新生成工程,病 检查文件完整性。

网友D:
索引器未启用或缓存损坏。

网友E:
项目路径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F:
估计头文件路径未正确配置

网友G:
Eclipse默认对大文件禁用索引功能以提升性能。

网友E:
IDE缓存损坏或临时文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