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I2C总线偶尔被拉低不释放

楼主(2025-08-16):
运行一段时间SDA就一直低,别的设备也无法通信

网友A:
试试强制发STOP信号

网友B:
设备死锁了要发复位序列

网友C:
拉电阻阻值是不是太大

网友D:
可能是从机掉电卡住总线

网友E:
在软件里加总线恢复机制

网友F:
SCL频率太高也会出问题

楼主:
我遇到过是线太长了

网友G:
检查异常时哪个设备占线

网友H:
有的芯片需要手动重启

网友I:
I2C触发了lockup,需要恢复,发对应的时序解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