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RTC时间会慢几秒

楼主(2025-08-16):
长时间运行下来,RTC时间每天会慢几秒

网友A:
换高精度晶振更稳

网友B:
外部晶振精度够吗

网友C:
温漂会让RTC慢

网友D:
我遇到过是校准参数没设置

网友E:
RTC供电电压稳定吗

网友F:
可以用参考时钟校准

网友G:
晶振负载电容不对也会影响

网友H:
用GPS校时试试差多少

网友I:
数据手册有误差范围说明

楼主:
低功耗模式下误差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