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带你了解PCB板中的MARK点

楼主(2025-08-16):
MARK 点,也被叫做基准点或光学定位点,是在 PCB 板上设置的特殊标记 ,通常为圆形。在 SMT 生产中,贴片机等自动化设备借助 MARK 点来精准定位 PCB 板的位置与角度,确保电子元器件能够被准确无误地贴装到指定位置,就如同导航系统为船只指引方向一般。

一、MARK 点的类型
1、单板 MARK 点:主要用于单块 PCB 板的整体定位。通常位于 PCB 板的边缘或角落部位,助力贴片机等设备明确 PCB 板的整体位置、方向以及可能存在的变形状况 ,进而保障所有元器件都能精准地被放置到预设位置。例如一块手机主板,单板 MARK 点可确保各类芯片、电阻电容等元件准确贴装。

2、局部 MARK 点:设置在特定元器件,特别是那些对贴装精度要求极高的细间距元件(如 BGA、CSP、QFP 等)附近 。它为这些特定元件提供更为精确的位置参考,有效补偿因 PCB 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微小偏差而导致的定位不准确问题 。像电脑 CPU 的 BGA 封装芯片附近就会设置局部 MARK 点。

3、拼板 MARK 点(工艺边 MARK 点):当 PCB 板以拼板形式进行生产时,拼板 MARK 点用于整块拼板的定位 。在大型电子产品的电路板生产中,常采用拼板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此时拼板 MARK 点就起到辅助定位所有电路特征位置的作用。

二、MARK 点的识别原理

MARK 点的识别主要依靠机器的视觉系统 。一般而言,MARK 点设计为具有高对比度的特征,常见的是白色圆点在黑色背景上,或者反之 。其形状和尺寸预先设定且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持一致 。每个 MARK 点在 PCB 板上相对于其他特征(如元件位置)都有固定位置 。通过摄像头捕捉 MARK 点图像,运用高级图像处理算法,如边缘检测、形态学操作、模板匹配等,来确定 MARK 点的确切中心位置 。随后,SMT 设备依据识别出的 MARK 点位置,对元件的贴装位置进行微调,以补偿因 PCB 制造公差、热膨胀等因素引发的偏差 。

网友A:
在 SMT 生产中,贴片机等自动化设备借助 MARK 点来精准定位 PCB 板的位置与角度,确保电子元器件能够被准确无误地贴装到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