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在PolarFire Core系列上实现安全启动?

楼主(2025-08-16):
如何在PolarFire Core系列上实现安全启动?

网友:
打开安全启动设置。

网友A(2025-09-26):
在 PolarFire Core 系列实现安全启动,需先启用硬件信任根,用加密引擎验证启动镜像签名;配置熔丝位锁定关键安全设置;通过 Secure Boot Manager 验证引导加载程序,再逐级验证应用固件,确保只有授权代码运行,防止篡改与恶意代码执行。

网友B:
在 PolarFire Core 上实现安全启动,需启用 Secure Boot 功能,通过熔丝配置锁定启动路径;使用可信密钥对镜像签名,芯片验证签名合法性;配置 Secure Flash 区域存储加密镜像;利用硬件根信任确保启动链完整性,阻止未认证代码执行,同时可结合 Secure Debug 限制调试接口访问

网友C:
实现安全启动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