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除了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还有哪些工具可以判断I2C从机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2025-08-16):
除了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还有哪些工具可以判断I2C从机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A:
看程序设置正确不正确就行了。

网友B:
I2C协议分析仪

网友C:
通过调试器如J-Link、ST-Link连接MCU利用其I2C外设功能或脚本引擎发送地址探测命令。

网友D:
读取看响应,比如遍历所有地址。

网友D:
发出开始信号后,那个对应的回应。

网友E:
选择需依据应用场景、性能、功耗及预算等权衡其 PIC、AVR 等各系列特性。趋势是向高安全、AI 支持及高连接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