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使用Modbus协议进行设备间的通信?

楼主(2025-08-16):
如何使用Modbus协议进行设备间的通信?

网友A(2025-09-25):
使用 Modbus 协议通信需先确定传输方式(RTU/ASCII/TCP),定义主从设备地址。主设备发送包含地址、功能码、数据的帧,从设备接收后验证,执行对应操作(读 / 写寄存器),返回响应帧。通过校验确保数据正确,实现传感器、控制器等设备间的信息交互。

网友B:
使用 Modbus 协议通信:先确定传输模式(RTU/ASCII/TCP),配置波特率、校验位等参数。主设备发送含地址、功能码、数据的帧,从设备按地址匹配响应,功能码指定操作(读 / 写寄存器等)。需处理 CRC/LRC 校验确保数据完整,通过查询或中断方式收发,实现主从式设备数据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