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IU32F003 运行 GUI 库时,如何解决小尺寸 TFT 的刷屏延迟问题?

楼主(2025-08-16):
CIU32F003 运行 GUI 库时,如何解决小尺寸 TFT 的刷屏延迟问题?

网友A:
解决 CIU32F003 在小尺寸 TFT 运行 GUI 库的刷屏延迟,可优化刷新区域,仅更新变化部分;降低刷屏帧率至人眼舒适范围;使用硬件 SPI 加速数据传输;简化 UI 元素,减少绘制计算;开启 DMA 传输减轻 CPU 负担。

网友B:
可以尝试调整GUI库的配置参数,比如降低刷新率,或者优化数据传输方式,比如使用DMA传输来提高效率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有不必要的全屏刷新操作,改为局部刷新可能会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