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ARM5 到 ARM6 分散文件加载错误,可能因内存映射范围定义冲突?

楼主(2025-08-16):
ARM5 到 ARM6 分散文件加载错误,可能因内存映射范围定义冲突?

网友A:
ARM5 到 ARM6 迁移时,分散文件加载错误常因内存映射范围冲突。两者内存架构有差异,若分散文件中 ROM、RAM 等区域地址或大小定义未适配 ARM6 的内存布局,会导致加载时区域重叠,引发加载失败。需重新检查并调整分散文件的内存区域定义,确保与 ARM6 映射范围匹配。

网友B:
确认堆 / 栈定义是否超出 ARM6 实际内存大小,其内存布局可能与 ARM5 不同

网友C:
查看一下ARM6的官方文档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objdump`工具查看分散文件的内存布局

网友E:
也可以考虑使用更高级的链接器脚本,来自动处理内存映射冲突问题

网友F(2025-09-26):
可以尝试使用内存分析工具来诊断问题,查看内存映射的具体范围,找出冲突点。

网友G:
可以尝试使用内存分析工具来帮助诊断问题,这些工具可以显示内存使用情况,帮助识别冲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