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在Ubuntu 20.04上使用STMCubeIDE启动调试会话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5-08-16):
在Ubuntu 20.04上使用STMCubeIDE启动调试会话时遇到问题。调试时出现以下错误: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exec-run : Don't know how to run

这似乎是GDB未正确配置。测试指定了多个不同的GDB可执行文件,均未奏效。附图中显示了调试器设置窗口,可见其中缺少探针选项。记得过去可以选择J-Link或ST-Link等探针,并能设置其他选项。

网友A:
怎么还要用这种系统,win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要用这种系统,win不香吗

各有所需,各有各的香

网友B:
GDB 配置错误?

网友C:
可能是调试器未正确识别 或 IDE 调试配置损坏 导致的

网友D:
删除旧的调试配置, 重置调试配置。

网友E:
重新安装最新版本 STM32CubeIDE。

网友D:
手动指定 GDB 启动脚本。

网友F:
GDB未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