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访问STM32L053R8的闪存出错

楼主(2025-08-17):
在测试访问STM32L053R8的闪存。遇到了错误:Undefined Reference Flash_Write_Data(0x08007FFF,Data) here I have defined Data and also incuded Flash.h file having refernce of Flash_write。

网友A:
可能是函数声明与定义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未链接实现文件

网友C:
如果 Flash_Write_Data 是自定义函数,但名称与 HAL 库的 HAL_FLASH_Program 冲突,可能导致链接错误。

网友D:
STM32 的闪存写入有地址对齐要求,若 0x08007FFF 未对齐,可能导致运行时错误。

网友A:
如果 Flash_Write_Data 是自定义函数,建议重命名为 User_Flash_Write,避免与 HAL 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