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法启动GDB服务器

楼主(2025-08-17):
STM32F401 Nucleo-64开发板,STM32CubeIDE版本:1.7.0
最终启动序列中的错误: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Reason: (4)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重新安装 ST-LINK 驱动试试。

网友C:
检查 ST-LINK 固件版本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更新。

网友A:
换 USB 线或 USB 端口

网友D:
检查 Nucleo-64 板载 ST-LINK 是否损坏

网友E:
检查目标 MCU 是否被锁死

网友E:
临时关闭 Windows Defender 或 第三方杀毒软件,然后重试。

网友D:
STM32CubeIDE 1.7.0,较旧,可能存在 ST-LINK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