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 DMA传输不触发

楼主(2025-08-17):
外设触发源配置了,但DMA就是不跑,怀疑中断没进。

网友A:
建议用USART DMA测试一下。

网友B:
你确认NVIC里中断开了吗?

网友C:
外设事件到底有没有产生?

网友D:
DMA通道选择可能写错了。

网友E:
FIFO模式开没开?

网友F:
内存地址是不是对齐了?

楼主:
有时候是优先级冲突。

网友G:
你先单步看标志位有没有置位。

网友H:
用示例代码跑得通吗?

网友I:
触发源和请求号一定要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