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1_PD Power 口袋电源活动

楼主(2025-08-17):
[i=s] 本帖最后由 传统信客 于 2025-8-18 10:45 编辑

1 焊接XT60

板子边缘的焊盘刚好可以插入xt60的金属部分。然后在正反两面都补充足够的焊锡。定位好。
注意焊锡不要粘连到周围元器件。

2 烧录固件

在芯源半导体官网下载固件库,其中有keil与 EWARM的支持包

https://www.whxy.com/gujianku.html

在keil在安装支持包:

打开keil工程,在device中可以选择CW32L011K8就是安装成功了。

关于编译:
无论AC6还是AC5,优化等级都需要 -O0。
使用AC5时,需要选择cmsis包5.9.0。

供电需要插在边缘的type-C口。然后连上调试线,就可以方便地下载了。

3 安装屏幕

我这里暂时还没有外壳,所以暂时没有把屏幕固定。
屏幕背面是金属板,需要隔离,避免接触原件造成短路。

4 PD测试

简单接了一个小功率开发板供电,可以看到小电流识别也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关于编译:
无论AC6还是AC5,优化等级都需要 -O0。
使用AC5时,需要选择cmsis包5.9.0。

楼主:
[i=s] 本帖最后由 传统信客 于 2025-8-30 16:36 编辑

官方代码已经适配好热插拔

短路保护三级响应,实测最慢的响应及动作时间为3.84uS,最快50nS,远快于充电头关闭速度。
注:一级--微过流关断(慢速);二级--过流关断(快速);三级--短路保护(极速)。
NTC测温BUG已修复;.电源输出时间进行功能性改动,只记录单次输出。
短路保护的实测时间根据测试设备/测试环境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来测试,给我们反馈你的测试数据。

对限流保护(过流关断)做了二级响应,二级响应时间(环路)实测50uS。当前正在调试三级响应(更快速)。
优化了屏幕显示效果,部分显示更丝滑;解决了电源输出时间的计时BUG;

已实装设计:FIXED(固定)档位的限流设置/TypeC热拔插设计

增加了UI,对电压测量做了内部自动校准,无需手动二次校准。

网友A:
非常不错,哪里有开源资料?

CW32生态社区

网友B:
很不错的案例分析

网友C:
很不错的活动

网友D:
开源链接能发一下嘛?

网友E:
又开源的电路设计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哪里有开源资料?

https://dwi41yhz703.feishu.cn/wiki/HpI4wRvT5iIa5XkwDcUcV4Vunb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开源的电路设计就更好了

https://dwi41yhz703.feishu.cn/wiki/HpI4wRvT5iIa5XkwDcUcV4Vun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