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用示波器测输出引脚有无波形?

楼主(2025-08-17):
如何用示波器测输出引脚有无波形?

网友A:
优先选用×10档位的探头,以减少对被测电路的电容负载影响

网友B:
将探头的接地夹牢固连接到单片机系统的接地点,避免引入噪声干扰

网友C:
探针尖端接触目标输出引脚,确保接触良好且稳定

网友D:
若需同时监测多个信号,可将不同通道分别连接到对应引脚,并通过颜色区分波形来源

网友E:
根据信号类型选择“DC”(包含直流分量)或“AC”(滤除直流)

网友F:
通过旋转垂直缩放旋钮,使波形占据屏幕大部分区域但不超出显示范围

网友G:
启用“自动触发”模式,适合连续重复信号;复杂场景下可手动设置触发电平和边沿类型

网友H:
使用示波器监测SPI波形完整性,确认DMA传输未引入额外延迟或毛刺

网友I:
如果屏幕上出现稳定的周期性波动,则表明该引脚确实有输出波形。若无显示,可能是线路连接问题、程序未正确驱动该引脚,或者信号幅度过小超出量程

网友J:
高压环境下操作前务必断电检查绝缘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