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怎样配置GPIO引脚才能在休眠中保持通信功能?

楼主(2025-08-17):
怎样配置GPIO引脚才能在休眠中保持通信功能?

网友A:
通过合理配置GPIO的电气特性、唤醒源和低功耗模式,可在中颖MCU休眠时保持通信功能。关键步骤包括:

启用引脚上拉/下拉,避免悬空噪声。
配置通信引脚或外设事件为唤醒源。
选择支持快速唤醒的低功耗模式(如Stop Mode)。
保留通信外设时钟,关闭无关外设。

网友B(2025-09-30):
选择支持 “快速唤醒” 的休眠模式,或在外设中断中设置更高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