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如何判断GPIO引脚所属电源域是否在休眠时关闭?

楼主(2025-08-17):
如何判断GPIO引脚所属电源域是否在休眠时关闭?

网友A:
查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A:
检查硬件设计,测量休眠时GPIO供电电压,验证电源开关是否被切断。

网友A:
分析软件配置,确认低功耗模式和GPIO唤醒功能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