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PWM死区时间对电机控制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08-17):
新唐MCU的PWM死区时间对电机控制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防止短路烧毁。

网友B:
新唐 MCU 的 PWM 死区时间对电机控制影响关键。死区过短,会导致电机驱动桥上下桥臂直通,引发大电流损坏器件;死区过长,会使 PWM 输出波形失真,降低电机驱动效率,还可能造成电机转矩波动、运行噪音增大,尤其在低速运行时,易出现抖动,影响电机控制精度与稳定性。
想获得更详细的研究报告
试试深入研究

网友C(2025-10-13):
新唐 MCU 的 PWM 死区时间对电机控制至关重要:若死区过短,同一桥臂上下功率管可能短暂同时导通,造成电源短路,烧毁器件;若死区过长,会导致电机绕组电流断流时间延长,产生电流纹波,降低电机输出扭矩,增加运行噪音与损耗,需根据功率管开关特性匹配合适死区,平衡可靠性与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