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5 ADC的输入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5-08-18):
SH79F165 ADC的输入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中颖 SH79F165 的 ADC 输入范围通常为 0 至 VDD,即电源电压。实际应用中需确保输入不超过 VDD,避免损坏芯片。

网友B:
SH79F165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VREF- ≤ VIN ≤ VREF+;常见接法是 VREF-=AGND、VREF+=VDDA=3.3V,对应 0~3.3V。

网友C(2025-09-25):
SH79F165 的 ADC 输入范围通常为 0 至 VREF,VREF 可选择内部基准或外部基准。内部基准一般为 2.56V 或 3.3V(依型号定),外部基准可接 0~VDD 范围内电压。具体需参考手册,确保输入不超过 VDD,避免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