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漏输出模式在多设备总线通信中为何常用?
开漏输出模式在多设备总线通信中为何常用?

楼主(2025-09-04):
开漏输出允许多设备共用总线,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实现电平统一,避免多设备同时输出时的电平冲突,适合 I2C 等总线。

网友A:
开漏输出模式在多设备总线通信中常用,核心因它支持 “线与” 逻辑:多设备输出端共接总线,仅当所有设备输出高阻时总线才为高(需上拉电阻),任一设备拉低则总线变低,避免多设备同时输出高低电平冲突;且能灵活匹配不同电平,适配多设备协作,像 I2C 总线就依赖此模式。

网友B:
开漏输出模式还有助于减少功耗,因为设备不需要提供高电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