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ARM5 到 ARM6 迁移时,分散文件加载出错,是否因内存映射范围冲突?

楼主(2025-08-22):
ARM5 到 ARM6 迁移时,分散文件加载出错,是否因内存映射范围冲突?

网友A(2025-10-18):
现在还有arm5的内核?

网友(2026-05-02):
有可能,但更多是 AC5→AC6 的段名 / 语法 / 对齐规则变更导致,内存映射冲突是常见诱因之一。

网友:
是的,从 ARM5(AC5)迁移到 ARM6(AC6)时,分散文件(.sct)加载出错,内存映射范围冲突是高频原因,但往往伴随 “段名规则变了、对齐要求更严、编译器宏不兼容” 三类叠加问题。

网友:
是的,从 ARM5(AC5)迁移到 ARM6(AC6)时,分散文件(.sct)加载出错,内存映射范围冲突是最常见原因之一,但往往还叠加了编译器语法与段命名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使用内存映射工具,比如 `memtool`,来诊断和解决这个问题。

确定这么搞是可以的?

网友D:
内存映射冲突是常见原因之一。可以尝试在 ARM6 上重新配置分散文件的加载地址,或者调整内存映射范围,避免冲突。同时检查分散文件本身是否有问题,确保其格式和内容正确。

网友E:
迁移时,除了内存映射,还需要检查分散文件的格式是否与ARM6兼容。有时候,文件格式的不匹配也会导致加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