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是否按规格配置正确?

楼主(2025-08-20):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是否按规格配置正确?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选择的。一般都是VCC电压吧。

网友B: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需按规格配置。其参考电压可来自内部 1.0V 基准、AVDD 或外部 AREF 引脚,需通过 DAC_CR 寄存器的 REFSEL 位正确选择。配置前应确认供电电压范围,内部基准需校准,外部参考需符合电压规格(最高 AVDD),否则会影响输出精度甚至损坏芯片,需结合数据手册严格设置。

网友B: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需按规格正确配置。其可选择内部 1.0V 基准、AVDD 或外部 AREF 引脚输入,通过 DAC_CR 寄存器的 REFSEL 位设置。内部基准需校准,外部参考电压不能超过 AVDD,否则影响精度甚至损坏芯片,必须依据数据手册参数严格配置。

网友B:
仅根据现有信息,无法直接判断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是否配置正确。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可选择内部带隙基准电压 4.096V、VDD ANA(2.7V-5.5V)或外部 VREFA 引脚输入(如 3.0V)。需确认实际配置的参考电压类型及数值是否在上述规格范围内,同时检查硬件连接和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25-09-26):
ATSAM4S8C 的 DAC 参考电压需按规格正确配置。其 DAC 参考电压可通过 VREF 模块选择,支持内部 1.0V、1.2V、2.0V、2.4V 基准或外部参考源。配置时需确保电压值在数据手册规定范围内,且外部参考源需符合输入电压要求,否则会影响 DAC 输出精度。可通过寄存器设置验证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