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输入这些指令?

楼主(2025-08-17):
我在STM32CubeIDE中测试了示例“WiFiBasics”,使用的是“B-U585I-IoT02A”开发板。通过STM32CubeProg将.elf文件下载到开发板后,按照示例“README”中的说明打开PuTTY时,出错。

不知道该如何输入这些指令——例如:无论是输入“quit”、“ quit”还是“ "quit" ”都无法生效,而当我输入“Backspace”时,已输入的字符会递归显示;

有人知道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主要是串口波特率或者换行符设置不一致导致指令无法识别。

网友B:
PuTTY里要把换行符设置成“CR+LF”,否则STM32不会当作完整命令处理。

网友C:
注意串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要和CubeIDE示例一致。

网友D:
有时候输入命令要直接敲字母,不要加引号或者空格开头。

网友E:
Backspace递归显示一般是终端没有正确处理退格,PuTTY里可以勾选“Force on Backspace”。

网友F:
也可以试试Tera Term或RealTerm,有些终端对特殊字符兼容更好。

网友G:
STM32示例的串口命令是通过HAL_UART_Receive解析的,必须正确发送换行符才触发解析。

网友H:
确认USB转串口驱动正常,有些旧驱动会导致字符乱码或回显异常。

网友I:
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板子有没有收到完整命令包,再确认终端配置。

网友J:
如果还是不行,示例的README里有提到要先初始化Wi-Fi模块,未初始化时命令可能被忽略。

网友K:
注意串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要和CubeIDE示例一致

网友L:
串口问题居大

网友M: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